[讨论] 偏置电路

楼主(2012-12-25):
看到一个偏置电路,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谢谢

网友:
共源共栅电流镜吧,提高输出阻抗,减小够到调制效应的影响,使电流镜更准吧

网友:
看不出这两个电阻的必然关系,完全可采用其它结构,同关注

网友:
看不懂,标记一下同关注

网友:
标记一下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