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楼主(2012-12-25):
在icc中使用check_physicaL_design  -stag pre_place_opt 第一次出现TIM-103 warning
reference %s contains internal pins tith clock attribute. 但是如果第二次使用该命令的话
这个warning就不见了。这是为什么  而且这个warning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DESCRIPTION
       The reference contains internal/generated clocks on some internal  pins
       which are not accessible to user to create clocks.

WHAT NEXT
       In  order to create a clock on internal pins, use access_internal_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