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PT通过,Ncsim后仿有hold 违例。。。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2012-12-25):
请问大侠们:
    encounter PR后无时序违例,PT也没有,但是用Ncsim后仿时,有一个寄存器存在hold time 违例,这个寄存器是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打一

拍同步的。如果改变TB里输入的时钟频率,该违例的时间点也在变化,造成这一原因都是因为输入信号跟时钟不同步造成的,如果输入信号和

时钟同时翻转的时间间隔太小,就会造成了后仿该寄存器的hold违例,这样该怎么办啊?

   不知道大侠们在实际操作中是否遇到这样情况?这样对输入信号的hold time怎样才能满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输入本身就是异步的,这个很正常
PT的约束这个路径肯定是false path,所以不会有这个为例了
这种情况跑后仿就调整TB,让这个输入信号避开时序违例

网友:
同楼上的,异步信号要去掉timing chec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但是输入信号很长,要避开貌似很困难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后仿动态仿真的时候怎么去?

网友(2016-10-25):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使用irun的时候,想屏蔽掉某些路径的timing check,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时钟频率不能改,hold与频率无关。改下输入信号与输入时钟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