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Q factor

楼主(2012-12-25):
我正在做VCO,接触到mos cap,我用cadence仿真了一下,我仿的是Y值,然后用虚部除以实部得到的是84,我又看了Z值仿真的结果是-84。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varactor的Q值一般都多大呢?我看一般的值都是不超过10,84这个值是不是不正常,还是我仿的不对?下面图中是我的仿真电路。谢谢啦!

网友:
CMOS先進製程Mos cap varactor Q 84 應該沒錯,你在那個頻率看的?
建議你看一下Q v.s. Frequency 是否接近 self-resonance 若是Q就可能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是2G的频率Q为84,我又扫了一下Q vs Frequency,你说的self-resonance 是指100MHz时的尖峰值吗?

网友:
Hi, 你做的應該是對的, 我做一個約 1pF mos cap 在 2GHz  Q~ 150
小電容的 self-resonance frequency 是非常高的
另外, 電容的 Q 在愈低頻應該是愈高, 你圖在100MHz 的不連續性 是有點小錯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近理想電容的 Q 是隨頻率增加而線性增加(損耗是定值), 在極低頻時 Q 接近零
Mos cap 的損耗隨頻率而變動, 頻率愈高損耗愈多, 這也是為什麼 Mos cap Q 在大於某頻率後一路走低的原因, 你的圖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