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torala spi总线

楼主(2012-12-25):
motorala spi总线协议中提到,在SPIF或SPTEF,有效的情况下,如果要自动清零,必须先要读取SPISR(SPI STATUS REGISTER),为什么这里非要这么一步?求高手指点。。

SPTEF — SPI Transmit Empty Interrupt Flag
If set, this bi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To clear this bit and place data in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SPISR has to be read with SPTEF=1, followed by a write to SPIDR. Any write
to the SPI Data Register without reading SPTEF=1, is effectively ignored.

网友:
这就相当于以查询方式访问吧,要么读状态寄存器就是清4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查询方式访问,是不是就是在程序中先判断SPTEF有效,这个过程其实就相当于对SPISR(状态寄存器)的读访问,然后再向transmit data register写数据。
    再问个问题,在中断模式下,是不是必须当CPU去执行中断(SPTEF引起的中断)时候要人为清除SPT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