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实现FFT和viterbi算法

楼主(2012-12-25):
如题,我最近在弄这个,但是发现硬件实现和matlab模拟差别很大,希望有人能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算法是一样的,只不过硬件是有时序的!可以写个C模型,然后一步一步的细化成verilog实现

网友:
以前我在做delta sigma的時候, modelsim 和verilog 可以 one-on-one m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one-on-one match是什么意思?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写好C代码,直接用C综合器就可以完成,或者在Matlab中建模之后,采用Model Compiler就可以直接输入RTL代码,这也是目前搞算法的设计师经常用的手段

网友:
你要用RTL实现维特比算法的话,实现方法可能和matlab会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Matlab是怎么做的。
开始回溯以后,Matlab可以每次走回溯深度个地址,译出1个数据,
但硬件实现如果这样做的话,译码速度是1MHz的通信速率也达不到的。
要多看点硬件实现方法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