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减法器中的运放设计

楼主(2012-12-25):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电路,需要将带隙产生电路中的ΔVbe提出来并放大一定倍数,请问用上面那个减法器合适吗?另外,减法器中的运放用常见结构的两级运放合适吗,常见结构的输出阻抗一般都比较大吧,请问是否需要加入输出缓冲级啊?谢谢!

网友:
两级运放可以驱动阻性负载啊。

网友:
ΔVbe---》Iptat电流--》过一个电阻,不是就放大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是想用这个带隙电路来做温度传感器,这样是否会引入很大的温度系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参考论文看看。

网友(2016-11-10):
这个减法器激励怎么加呢?输出电压是不是直流瞬态电压都会相减?最近也在做减法器,不知道怎么加激励

网友(2021-03-19):
楼主,使用带隙基准来设计温度传感器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