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F4156构成的锁相环无法锁定

楼主(2012-12-25):
最近使用了一款ADI的频率合成芯片ADF4156,在使用中遇到以下问题,请各位大神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1.

在代码写入该芯片后,如何确定代码已经写入或者状态是否正常?

2.关于CP管脚的示波器波形是什么样子的?或其境环路滤波后的波形是怎样的?为什么我检测不到

3.锁相环电路中VCO反馈通过18Ω电阻进行功率分配,通过51欧姆电阻作阻抗匹配,电路板上走线是否还用50欧姆微带线?

4.为什么我使用FPGA写入程序后,测量RFinA电压为1.94V,CP管脚电压0V,锁定指示3.1V,请问该状态正常吗?

5.PLL、VCO开环调制中的调制信号在进入VCO时与环路滤波器输出信号是怎么叠加的?即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吗?如果是的话有没有推荐的运放(1Mbps码速率)

问题1:使用FPGA写入程序后,测量模拟锁定指示(带上拉电阻和积分电路),均为高电平3.3V。未写入程序时也是3.3V高电平。FPGA配置时序如附件所示,MUXout管脚(悬空)输出的R Counter Output、N Counter Output分别只有四个2MHz(鉴相频率)的脉冲。请问检测R Counter Output、N Counter Output测量的波形是一直都有还是持续几个周期就不发了?另外我还试了数字DLD,一直是低电平。供电电压,晶振输入都没问题。配置芯片前测量压控反馈到RFinA的信号电压为0V,配置后测量为1.94V。测量压控输入前端的电压始终为0V。按照设计,该电压应为2V左右才对。还有其他的检测方法吗?请推荐一下。
问题2:配置R0寄存器时,MUXout control 的几个参数设为R Counter Output时检测是不是鉴相频率?N Counter Output对应什么指标?其他的呢?这些参数的波形是不是一直都存在?还是只持续输出若干周期?
问题3:寄存器R1中有个12bit 相位值,推荐的配置为1,该参数的设置与PLLsim软件的相位有无对应关系?我在PLLsim软件中相位是40°,MOD=600,那么计算出来该配置应为40°*(360°/mod),是这样算吗?
问题4:电路板阻抗不匹配对环路的影响大吗(VCO部分)?

网友:
找他们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