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tcl语言里修改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12-25):
求助大神们,本人需要在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删除几行文字字符,貌似没有直接的命令啊,不清楚大家是如何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im,找到该行,dd
这样可以么?

如果你要改很多文件,请看sed:
sed '2,5d' datafile
#删除第二到第五行
sed '/My/,/You/d' datafile
#删除包含"My"行到包含"You"行之间的行
sed '/My/,10d' datafile
#删除包含"My"行到第十行的内容

网友:
学习perl吧。对文本比tcl处理方便多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tcl脚本语言怎么来完成这个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在windows地下的eda软件里,perl不是很好用啊,只能用tcl了

网友:
可以装个perl处理软件呀。有window版本的!

网友:
比方说你修改的文件为a
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行 puts 到 文件b中
比如
set ob [open $b w+]
if {} {
      puts $ob $line
}

这样不满足条件的行自然不会出现在文件b中
最后你再重命名b文件 为a文件
exec mv $b $a
这样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一行一行的写吧,然后修改名字覆盖源文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