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楼主(2012-12-25):
RHUB]()(GFI}QS)}%4VF4$U.jpg 威尔逊电流镜这个输出电阻是怎么推出来的 求高手详细解答 谢谢了 刚才那个有一张图片没上传成,谢谢了 第一次发帖子 求关怀

网友:
关怀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白天在公司上不了网,给你回复的有点晚,昨天搞了半天还是没把图给传上去,是ALLEN书的P115最上面那个威尔逊电流镜图4.4—8的输出阻抗,是怎么推出来式子4。4-17先谢谢了

网友:
画个小信号电路图,很容易就推导出来了。P.R Gray的书中Fig4.14b的小信号电路图可以做个参考,只是,R2是无穷大,1和3的跨导不同,还有就是管子1的沟长调制和2管的体效应也需考虑。

网友:
怎么说呢,你用deltaV/deltaI来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