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问关于TCL语言里面正则表达式regexp匹配的问你

楼主(2012-12-25):
本人用正则表达式regexp来匹配一组长字符串,但是希望这样regexp  {^\s+[linex $a $c].* }  [read [open fifo.v r]] 貌似正则表达式里面不支持里面嵌套替换的变量和返回值,我这事一个循环,匹配字符不停的在变,不知道如何解决???
想问问大神们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eval加上指令做其参数,man一下其用法。
注意其后参数字符串中反斜杠转义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愿闻其详~~~~

网友:
回复 楼主:

#a-----------------------------------------------------------
set infile [open "file.txt" "r"];
while {[gets $infile Op]>=0} {

set Operation "expr $Op";
  #set Result [eval $Operation];#这个就可以,他支持多次!
  set Result [$Operation];#实践证明,一次翻译不行

  puts stdout "$Op=$Result\n";
}
#3-------------------------------------------

file.txt:

1+2
4+5
7-9

这是一个读入文本中每行的算式,并计算结果的程序。字符串$operation每次循环的值都不同,用eval执行$operation里面存储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的程序是否改成这个样子
set operation "lindex $a $c"
regexp  {^\s+[eval $operation].* }  [read [open fifo.v r]]
??
或者直接这样
regexp  {^\s+[eval [lindex $a $c]].* }  [read [open fifo.v r]]是否可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看呗,如果有问题的话,建议把eval套在最外层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这样活着eval放在外面都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
set v 123
eval "regexp \{^\\s+$v\} \"      12345678\""

你仔细看看 \ 的加法,搞清楚哪些地方该加哪些地方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搞定了,呵呵是这样的[regexp [eval set pattern {.*[lindex $lib $b].*}]] [read [open [lindex [split "[glob *.v *.vhd]"] $nc] r]]

网友:
回复 楼主:

    eval set pattern 这段是什么个思路? 看不明白了。

你查的哪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少看了一段,整个语句是这样的eval set pattern {.*[lindex $lib $b].*} ,eval会使后面的set pattern {.*[lindex $lib $b].*} 的语句自动执行,包括{}里面的,直接出返回值,在{}里面提前把正则表达式的字符添加上,返回的值就带这些字符,然后作为匹配字符和regexp的第二段自动匹配。

网友(2013-04-26):
回复 网友A:

    您好 ,想请问一写关于正则表达式的问题,QQ690463186   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问吧,我平时也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