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ISE planahead IO管脚约束界面的IN_TERM,OUT_TERM项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2-12-26):
请问 ISE  planahead IO管脚约束界面的IN_TERM,OUT_TERM项是什么含义?
设成LVDS,这两项该如何设?

网友:
IN_TERM: 端接电阻。就是为了信号完整性的东西。一般高速信号,差分信号使用。具体怎么用看xilinx的文档(对应器件的datasheet)。有具体介绍。

楼主:
off-chip termination才是端接电阻吧

网友:
xilinx高级了,把这个整合到了芯片内部。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2013-03-05):
楼主好仔细啊,我刚刚开始学习planahead都没怎么注意到。

网友:
Xilinx FPGA可以选择端接电阻是在FPGA内实现还是外部实现,一般都是采用在FPGA内实现可以省却PCB上布板的不便,对接口速率较低的来说,有时候不端接也看不出问题来,但是速率一高问题就容易出现了,会影响到FPGA接收数据的准确性,就是信号完整性方面的内容。

网友(2013-04-17):
Xilinx FPGA可以选择端接电阻是在FPGA内实现还是外部实现,一般都是采用在FPGA内实现可以省却PCB上布板的不便,对接口速率较低的来说,有时候不端接也看不出问题来,但是速率一高问题就容易出现了,会

网友(2015-12-18):
In Term
The In Term (IN_TERM) constraint:
• Is a basic mapping constraint.
• Sets a configuration of input termination resistors.
• Is valid:
– On an input pad NET
– On an input pad INST
– For the entire design
参考文档连接: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xilinx13_4/cg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