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中如何设置port的位置和层数?

楼主(2012-12-26):
因为不满意自动生成的port的位置,所以我自己加了如下语句来定义port的具体位置
set_port_location data_in[31] -coordinate {0 51.5}
set_port_location data_in[30] -coordinate {0 49}
set_port_location data_in[29] -coordinate {0 47.5}
。。。

但是我用完这个之后,后面的route不认识这些port,说它的层数没有定义
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给port定义层数的语句,而且我在版图上打开这个port,它的layer属性是无法修改的(是no_layer)
请问我该怎么做?

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side 2 -layers M4 -width 1.52 -depth 4.0  -order 1 -pin_name "data_in[31]"
set_port_location "data_in[31] -layer_name M4 -layer_area { 0 0 1.52 5 } -coordinate {500 319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