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安装Calibre2011遇到如下问题,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2-12-26):
calibre程序已经安装,license也已经生成,但是在运行patch2011时,产生下面的error,请问如何解决呢?
Linux machine : localhost
: Command not found.
set: Variable name must begin with a letter.
[total hits/matching patterns/non-matching patterns]
78% shared/lib/libcfiel_6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6617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1 errors occurred.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机器有两个Mac地址产生的error呢?

网友(2013-03-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像是因为要把64和32位的patch一起破解才可以

网友(2014-12-10):
"0 changed" means crack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