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2-12-26):
设计滤波器时,插入损耗很大,且频率跟设计时有偏差,这该怎么调整?

网友:
俺也想知道,最近正在仿,我就只有各种变化都试一试,没有方向,完全靠试

网友(2013-02-13):
RLC的value都是有误差的 肯定得调呀

网友:
我建议设计个好的软件来专门设计滤波器!

网友:
用ADS或HFSS仿真一下

网友:
选用的器件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