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样设置可以使ICC在避免在place_opt中插入buffer?

楼主(2012-12-26):
比如, 我导入一个gate_level设计,共有100个单元, place_opt之后仍然是100个单元,即不在网表中插入buffer
谢谢.

网友:
那就不要opt,直接create_fp_placem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NET设成dont_touch,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感谢两位的帮助,
感觉create_fp_placement相对直观方便一些哦,
所有net 设成dont_touch感觉理论上也可以, 有空再试下.

网友(2013-05-04):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不明白

网友:
dont use所有lib buf inv
set_size_only [get_cells * -hier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re area not 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