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中的沟道电荷注入效应,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2-12-26):
在如图所示的采样电路中,书上都会提到沟道注入效应,即MOS管由闭合变为关断时,沟道的电荷会注入到Ch和Vin. 我的问题是:与沟道电荷相对应的应该是MOS管栅极上的反向电荷,所以当MOS管关断时,沟道中的电荷应该经由硅体、外电路(如连接硅体和栅的电源)与栅上的电荷中和,而不是注入到Ch和Vin。这就是我的问题,请教各位了!

网友:
中间是绝缘的。还有CGS等存储的电荷。

楼主:
MOS管闭合时,栅为高电平,中间有绝缘层。但是当MOS管关断时,绝缘层会消失,形成栅--沟道电容的放电回路。

网友(2017-02-21):
先学学半导体物理基础

网友:
当MOS管关断时,沟道中的电荷应该经由硅体、外电路(如连接硅体和栅的电源)与栅上的电荷中和,而不是注入到Ch和V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