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LL design/ noise aware PLL design flow

楼主(2012-12-26):
cadence PLL design/ noise aware PLL design flow .
只有文档,introduction to noise aware PLL design flow , 没有那个文件夹PLL_workshop .
哪位上传一下?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在找哎,另外请问下在Tools-〉RF-〉Wizards里没有PLL的选项,除了安装mmsim还需要安装其他软件吗?

楼主:
应该不需要吧。俺装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