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DRC中遇到问题

楼主(2012-12-26):
菜鸟求助各位大侠:
     本人使用BCD工艺,金属层分有thin metal 和thick  metal之分。
     在用calibre做DRC验证时,无法验证到thick  metal的规则。
     但是验证脚本是两种金属规则都写在一起的,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就是说我要想用calibre验证thick metal怎么验证呢?有没有设置界面或者其他的什么可以选择thick  metal或者thin metal的?(例如用DRC验证时就有个switch process可以选择metal1 process or thickmetal1 process)

网友:
工艺厂提供的calibre DRC  commandfile文件的前面几行一般都会有金属层次选择的定义语句的,你直接选择就行了,举个例子,如果是2层金属,第二层金属有thick或者thin之分,那么就会有以下几个语句
//#XXXXX for Metal1
//#XXXXX for Thick Metal2
//#XXXXX for Metal2
这个时候你将第二个语句前的符号“//”去掉,其它语句前面保留“//”(该符号是屏蔽后面的语句的)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