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的方向性

楼主(2012-12-26):
我的gpio模块的PIO信号定义为inout类型,我的高四位为输入,低四位为输出,低四位输出到芯片外部,高四位通过gpio读其他模块的标志信号,但是编译老是报错,
u_gpioa: gpio  port map
      (clk_in   => clk_in,
       CS       => csa,
       WE       => wea,
       RD       => rda,
       datain   => ca,
       dataout  => tempa,
       adr      => adra,
       PIO      => PIOa
      );

    PIO<=PIOa(4 downto 0);
    PIOa(7)<=AFull_wire;
    PIOa(6)<=Full_wire;
    PIOa(5)<=b;
    PIOa(4)<=c;

Net "PIOa[7]" in work.top(behave) has mixed driver types, The conflicting connections are

@E: BN129 :"f:\lattice_pro\yg_pro\int_pro\all\all3_gpio\top.vhd":6:7:6:9|Net "PIOa[7]" in work.top(behave) has mixed driver types

因为我的高四位要做输入啊,难道赋值要颠倒吗??求解

网友:
VHDL不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至少要加个高阻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