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

楼主(2012-12-26):
由于以前用的工艺都是0.25,0.35的,没有考虑SI的问题,现在要用到.18的工艺了,应该要考虑信号完整性的问题。这时在encounter里好像要用到用于SI分析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应该由foundry提供的,不知道encounter在分析SI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后缀名的文件。

网友:
UG里面都有讲

网友:
.18的估计频率也不会太高,没事

网友:
0.18不用做

网友:
通过实际项目测试,.18确实不用做si,基本没影响的

网友(2015-05-13):
0.13或90nm才考虑si, 0.18 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