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E/Quartus的综合工具和综合约束

楼主(2012-12-26):
讨论最近研究了下ISE和Quartus的综合,ISE的综合工具是XST,综合约束文件是XCF。ISE的综合约束可以在工具选项里勾选,也可以在XCF文件中自己定义。而Quartus的综合工具名称不太确定,好像就是叫Integrated Synthesis,工具选项里也就是有面积、速度、均衡这三个选项,不知道在Quartus中要对综合进行约束的话怎么进行?是不是也有个对应的约束文件呢?以前没怎么注意综合约束,希望有兴趣的一起探讨下。一般综合的话都下什么约束呢,大家在Quartus和ISE中都是通过什么方式下综合约束的?

网友:
Quartus Synthesis要启用物理综合,否则根本不读SDC约束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启用物理综合是指在setting中将为组合逻辑执行物理综合的选项点上么?我这个默认没点上,没点的话Quartus不综合组合的么?还有你用Quartus本身综合的话,综合约束文件怎么添加进去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