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电路失效分析

楼主(2012-12-26):
目前的项目I2C电路在一个wafer上有18%的不良,采用的是SMIC0.35um的工艺。不良率太高了,想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18%的不良。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I2C电路失效的一般原因都有哪些呢?
如果要做失效分析的话,要按照怎么的步骤来做呢?
请教各位了~

网友:
说了半天,没把问题说清楚,只知道I2C有问题
什么样的failed?
到底是I2C function有问题还是ESD有问题

网友(2013-03-07):
是功能有问题吧,例如某些位读不出来写不进去或者某些地址的数据读不出来写不进去??
ESD的问题应该不会有吧,测试也不会去统计18%的ESD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