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LVS

楼主(2012-12-26):
求大神指点:
数字模拟混合版图怎么跑LVS

求解

网友:
1、做一个数字模块的symbol(内部为空,仅放置该模块的输入输出和电源端口),假如:该模块为Digital,模块名为I2;
2、将数字模块的symbol和模拟模块电路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假如为Full;
3、提取2中完整电路的CDL网表;
4、打开执行3后形成的网表,删除其中Digital模块的内容;
5、在网表最后段中找到I2部分,将该部分删除,并将Digital模块的实际网表(这里指的是没有内部电路,仅仅是端口定义的网表,在Digital整体网表中的后面有)复制到该处;注意,要保留I2这个名字。
6、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网表文件,在文件中include Digital网表和经过修改后的Full网表;
7、在Full版图中打开Calibre LVS窗口,在input中设置Layout为自动从版图提取,Scematic选择第6步中形成的网表,然后不要选中后面的自动提取选项。
8、执行LVS即可

网友:
不是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我刚才用你的办法,但是那个数字symbol加进去网表提取不了啊!!
能不能告诉我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解啊!!
    刚才按楼上说的,网表提取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解啊!!
刚才按楼上的网表提不出来啊!!
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步骤蛮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大神告诉我吧!!!
   再次感谢了

网友:
是什么错误提示呢?
数字模块symbol和模拟部分连接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先用一个空的symbol代替digital模块,CDL网表提取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弄好了吧?

网友:
要從 schematic 生成 symbol 轉 CDL

网友:
symbol要有对应的schematic,而schematic里面仅仅只有各个端口pin,放置好这些pin之后,生成symbol,然后调用这个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搞懂,用一个symbol代替了数字模块,但里面是一些pin或端口,没有器件的,和模拟模块虽然一起提出来,但数字模块这一块还是没有东西的,那么在做lvs的时候,版图上肯定是有数字版图的,这样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知道在哪看过好像是要把数字代码转换成 cdl 网表格式,然后 include 到模拟网表中才能用来做验证,但具体怎么弄我还不知道,也不知道对不对,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数字模块要将代码转换成 cdl 网表, 不然哪来的数字模块CDL

网友:
1、做一个数字模块的symbol(内部为空,仅放置该模块的输入输出和电源端口),假如:该模块为Digital,模块 ...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法第三步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大侠现在做的咋样了??还有就是大侠是否能告知一下这个具体的流程呢??

网友:
可以实现,其实就是在对数字symbol处理的技巧上。
把数字模块建一个schematic和一个symbol,电路里面只摆放pin,然后生成一个symbol,放到上层电路中去,就可以提取CDL网表了,只不过数字模块不会提出来,手动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cdl器件导出的方式不对,并且要注意器件和单元导出是的前缀。

网友:
一个是subckt方式,一个是component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LVS 已经过了,按照2楼得做法没错
就是做个空symbol,再将数字网表去替换一部分
要注意做symbol是不要忘了电源和地,在数字网表中的端口申明中添加电源和地
IO端口顺序要和版图中提起的网表IO端口顺序相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  我试试  遇到问题的话希望大侠能帮我哦   灰常感谢啊

网友(2015-01-18):
2楼正解,感谢

网友D(2018-10-31):
说的很清楚,有一点要注意如果以模拟网表端口为准的话就要修改数字端口的pin,作者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以数字端口pin顺序为准。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清楚,有一点要注意如果以模拟网表端口为准的话就要修改数字端口的pin,作者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以数字 ...

以模拟PIN顺序为准的话,就直接修改数字spi里面的PIN顺序?

网友:
数字加模拟做LVS这么困难吗?一般模拟版图中的数字部分需要有单独的图层做好标识就行啊,一般rule里面都有

网友E:
很简单,先把整个包含数模的电路的cdl抽出来,然后手动去添加数字综合出来的网表就可以,还需要加一下数字的衬底定义的database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先把整个包含数模的电路的cdl抽出来,然后手动去添加数字综合出来的网表就可以,还需要加一下数字 ...

还一种最简单的,不用去改网表,直接在LVS option——database——library中添加spice文件,文件里需要加入的有数字电路的cdl,数字电路的spi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一种最简单的,不用去改网表,直接在LVS option——database——library中添加spice文件,文件里需要加 ...

想请问.spi和.cdl不是一个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请问.spi和.cdl不是一个文件吗

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的cdl是个门级电路,spi就是具体到内部管子的尺寸了,所以你要包含两个文件,才能跑LVS,不然一样不识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的cdl是个门级电路,spi就是具体到内部管子的尺寸了,所以你 ...

spice文件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spice文件是怎么来的呢?

做数字的给你的,这个得问给你做数字电路的人了,他这些文件都会提供给你。

网友G(2021-11-10):
引用 网友E:
还一种最简单的,不用去改网表,直接在LVS option——database——library中添加spice文件,文件里需要加 ...

你这种在LVS option——database——library添加spice文件的方法能详细说说吗?这样的话那整个TOP(即有analog又有digital)的网表文件怎么处理呢?这个也是需要加进去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在LVS option——database——library添加spice文件的方法能详细说说吗?这样的话那整个TOP(即有a ...

这个你直接用inputs的功能,给TOP的netlist Export导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直接用inputs的功能,给TOP的netlist Export导出来就好了

但是如果整个TOP存在数字模块,是导不出整个TOP的netlist的(spice文件,带管子尺寸的那种)。除非是建空symbol,但是建空symbol过LVS的方法,万一存在数字部分PIN脚很多,改PIN的顺序会非常麻烦。

网友(2023-08-01):
大家有图吗,按照2楼的做法,不知到port顺序,导致lvs net不对

网友:
可以先把digital-top box掉跑跑看  先不用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