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拉扎维那本书课后习题问题!

楼主(2012-12-26):
这是第二章课后习题2.7 a的那题!拉扎维给的答案是Vin大于0.7V管子就开启了,看了半天没弄明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你把源漏两端反过来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应该是vin-vout>0.7才对呀!

网友:
把接1V的看成漏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Vgs是多少呢?

网友:
Vout在管子关断状态下不是0么?

网友:
你好,因为Vgs=Vin-Vout;Vgs>Vth=0.7V的时候,管子开启。当Vin<0.7V的时候,管子截止,此时Vout=0V;当Vin=0.7V时,Vgs=Vth=0.7V.此时根据电流计算公式I=0,当Vin>0.7V时,电流开始增加,随之Vout也开始增加,此时按照公式计算发现Vgs仍然大于0.7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啦!明白了,没想到Vout的初始电压是0V。

网友:
咳咳,Razavi第二章的有些题需要注意理解一般MOS的源端是对称的,那个是源那个是漏是由电压高低决定的,在某个电压扫描过程中,源漏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

网友:
这下都明白了

网友:
对于平面MOS管,电路中管子的源漏本来就不应该根据符号判定,而应该根据电流方向确定。。。所以,把源漏看对就应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