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_load

楼主(2012-12-26):
foundry给我提供的lib文件里怎么没有wire_load定义呢?用的是.18工艺。没有wire_load定义那么在DC综合时怎么来估算连线延时呀?
还有连.sdb文件都没有。DC中没有.sdb文件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
1)直接打开lib看
2)有db/lib就可以DC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
    我打开lib文件看了,发现没有定义wire_load,以前用的工艺都有定义呀,比如
wire_load(GOK){
resistance:0.0;
cap:0.000167;
area:0.0;
slope:0.0;
fanout_length(1,0.0);
}
是不是foundry忘记定义wire_load了还是说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找出wire_load?顺便问下涛哥,wire_load是通过fanout来计算延时的,上面的wire_load定义中怎么resistance是0,area也是0呢,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