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原理图仿真!!!

楼主(2012-12-26):
开始时试着挂gpdk,后来仿真不行;后来就试着ncsu,还是不行;最后又试的smic,还是不行!!
是我ic5141安装错误么?还是自己挂库错误?还是操作错误???求大侠指教!!!
感激不尽。
图片是smic18时的。

楼主:
千万别沉 自己顶

网友:
grep看看,这个mim是哪里来的,如果是库里的,就是库错了(概率比较小);如果不是,就看看你的电路,model name ;还有是不是instance name取重复了。这个只能一点点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卡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我再试试吧
要是还不行 还得麻烦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