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启动电路原理

楼主(2012-12-26):
启动电路是给核心电路的栅极提供一个高电位(NMOS),还是给其注入一个电流?

网友:
应该是给一个电位让管子导通打破电流为零的简并态吧 自己感觉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没有简并态是不是就不要启动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肯定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昨天好像说错了,今天看了下书,有些启动电路是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给注入电流的,当稳定之后就关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只是有的哈
    什么书上有讲这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len 的书上有提到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简并态该怎么理解?能不能给个定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着回答一下吧,简并态就是根绝满足要求的方程的等式结出来的电流或者什么的,就像PTAT电流,得出的解可能有两个,一个不为零的解这个是正常,还有就是零也满足等式也是方程的解但是这种状态不可取就把这种情况就简并态吧,你可以看看拉扎维的书讲PTAT电流的时候有提到过。仅供参考

网友:
类似数字电路的复位,如果没有复位,那肯定工作状态不确定;启动电路就是让模拟电路进入一种确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进入状态他要是启动电路不再对功能电路有影响。不管是电压和还是电流,只要确定这个管子上电能工作,带动功能电路进入确定态,然后自己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17):
不管是电压和还是电流,只要确定这个管子上电能工作,带动功能电路进入确定态,然后自己退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