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dc综合后的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

楼主(2012-12-26):
第一次遇到综合后出现 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其中required/actual 都是0.00,但是还是报(VIOLATED:increased significant digits)的信息。
不是很明白,怎么fix呢,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increased significant digits":因为输出文件的小数点后面是有精度的(一般2位小数)。当几个数的第3位小数加的时候,就有可能向结果的第2位进位。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精度为3的计算:0.003 + 0.003 + 0.003 + 0.001 = 0.01.
如果精度为2的时候:0.003 + 0.003 + 0.003 + 0.001 = 0.00 + 0.00 + 0.00 + 0.00 = 0.0
可以提高DC/PT report时候的精度。有个变量控制的。
PS:这种violation很小,一般不管,由place&route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