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中,使用mim1.5,mim2和mim4良率有问题吗?

楼主(2012-12-26):
以前一直不敢用,怕良率低,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否在产品中使用这些高密度的电容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怕良率低的原由是什么??有人这么说过吗??

网友:
这个直接问代工厂

网友:
MIM1.5、MIM2应该可以使用,很多厂家都提供这个选择。
只是MIM4,俺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使用过。

网友:
跟fab問一下wat資料

网友:
mim4?这么牛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smic说mim1以上的没有人量产过。量产的只有min1.你敢用吗?你要始作俑者啊,呵呵。

网友:
呵呵,感觉风险还是挺大的,可以试试

网友(2015-06-12):
foundry会保证良率的吧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MIM1.5,smic最近说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