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 place_opt failed (PSYN-117)

楼主(2012-12-26):
top层APR时调用了一个小的APR block,fram是用make_macro_fram产生的,place_opt时一直报PSYN-117,

后来使用gds产生fram,结果还是同样的错误,
所以怀疑是db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生成timing lib,
aif2etm可以把verilog转成timing lib,但不知道需要安装什么工具?
麻烦高人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个place_opt的问题 布局完后运行place_opt就报错,显示no floorplan define

网友:
把macro的is_fixed attribute 改成true試試看.

楼主:
logic library不对,重新生成db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