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DI中streamout gd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在Encounter中导出streamout gds,直接merge IP的gds,会报告merge不成功。
我单独导出gds后,在icfb中merge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问题是:我换Astro导出gds,在icfb中merge不会报这样的问题。

请教:(1) Astro导出gds在icfb中merge后,IP只看到PIN是正常的吗,还是应该会看到IP中的cell                    啊?
        (2) 在Encounter导出gds不能merge IP的gds,找了很久还是没发现问题,请问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
1) 不正常
2)看详细的error/warning message,查是否选项不够,或者给错了,mapping file是否正确

网友:
你的IP的gds不是全的,是lef的gd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主
如damonzhao版主所言,我的IP用了LEF的gds了

还有点疑惑: 为什么我用Astro导出gds后在icfb中merge,虽然只能看到PIN,但是把IP merge进去了的。而用EDI导gds后不能merge,
                  warning显示找不到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 是的,这个gds确实是LEF的gds。

还有点疑惑:1)用LEF的gds,会merge不进去吗
                 2)为什么我用Astro导出gds后在icfb中merge,虽然只能看到PIN,但是把IP merge进去了的。而用EDI导gds后不能merge,
                     warning显示找不到IP

网友:
不管你在EDI中merge还是在virtuoso还是在calibre中都应该能merg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F的gds虽然不全,单独导到calibre中能看到PIN。可以当成blackbox来处理的吧,应该是能当正常merge IP的吧?

我用的脚本
streamOut AS0832_fp.gds -merge {\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gds/HMG_IOBUF_CZ6ACT.gds \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gds/CZ6H_STD.gds \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gds/HMCOMOS003V1_LEF.gds \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gds/HMCOMPOR02V2_LEF.gds \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gds/HMEEPSF128B00V3_LEF.gds \
}\
-mapfile /home/li_biao/AS0832_2012/PR/Encounter/mapfile/streamOut.map -units 1000

显示warning
**WARN: (SOCOGDS-217):  Master cell: HMCOMOS003V1 not found in merged file(s).
**WARN: (SOCOGDS-217):  Master cell: HMCOMPOR02V2 not found in merged file(s).
**WARN: (SOCOGDS-217):  Master cell: HMEEPSF128B00V3 not found in merged file(s)

实在找不出用EDI做PR时,我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的TOP中调用的用IP的cell名字和单独的*_LEF.gds中的cell名称一致么?
如果你的*_LEF.gds中的cell名也是*_LEF,而TOP中调用的名称是*,那就不能merge呗。

你确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您所言。十分感谢

再劳烦下:
关于这个IP的gds是LEF的gds,是不是对于后端来说,跑完整个流程用它就够了?因为我觉得对PR来说,只要它的pin连接满足rule就行了吧?

因为foundry给的就只有这个LEF的gds,如果没问题的话就不去问了

网友:
没错

IP不公开的那种只能这么处理。你问也不给你数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