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乘法器 实际增益小于理想增益

楼主(2012-12-26):
现在在做一个模拟乘法器,实际增益小于理论增益20%左右,也就是说精度太小,请问有知道的没?

网友:
模擬乘法器樣式很多,請貼出你使用的電路!

网友:
ERROR: Simulator version mismatch!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extracting pre-compiled simulation library information.
谁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3-03-18):
你好,你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吉尔伯特结构,这个乘法器用作平方作用,两个输入端的信号是一样的,输入信号频率4GHz,信号幅度3mV,结果输出衰减到300u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