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的一部分

楼主(2012-12-26):
如何理解红线标识部分?

网友:
M34 M35 为P管,启东一瞬间VS 为VDD  PDNN为低,VGS很大管子在线性区将C点拉上去了,然后就是后面吧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电流不会太大的限制,当VGS很大时,迫使管子的VDS很小(从而使管子进入线性区),也就是从VDD到C点的压降很小,即C点被拉到高电位。你是这个意思吧,好像说的过去,继续求教!

网友:
在电路的非工作状态,即锁死的状态,一般D点和D点的电压为电源电压。把这两点电压拉低,就不会有锁死的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答非所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同求官方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