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ic615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2-12-26):
vincent@ubuntu:~/eda/ic615$ virtuoso:   ERROR: Unrecognized platform.
virtuoso:          Make sure that your current host architecture and OS are
virtuoso:          supported by Ca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virtuoso.
virtuoso:          If you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please provide the
virtuoso:          following information:
virtuoso:              - cds_plat returned:
virtuoso:                  /home/vincent/eda/ic615/tools/dfII/bin/virtuoso[78]: .[680]: /home/vincent/eda/ic615/tools/bin/cds_plat: not foun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irtuoso:              - on platform: Linux ubuntu 2.6.38-16-generic #67-Ubuntu SMP Thu Sep 6 18:00:43 UTC 2012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这个是不是代表这个版本不能用?

网友:
在你的终端上键入cds_plat,看看什么输出?

楼主:
bash: /home/vincent/eda/mmsim111/tools/bin/cds_plat: /bin/c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要安装csh
sudo apt-get install csh

楼主:
这个字体怎么修改?

网友:
you can install x11 font + xorg font
you have very problem with ubuntu (ADEGLX not work correct )
i offer to you use centos 6 with installed (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7.2-9.1.el6.noarch.rpm - A set of 100dpi ISO-8859-1 fonts for X.
xorg-x11-fonts-ISO8859-14-100dpi-7.2-9.1.el6.noarch.rpm - ISO8859-14-100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7.2-9.1.el6.noarch.rpm - ISO8859-14-75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5-100dpi-7.2-9.1.el6.noarch.rpm - ISO8859-15-100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5-75dpi-7.2-9.1.el6.noarch.rpm - ISO8859-15-75dpi fonts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7.2-9.1.el6.noarch.rpm - A set of 75dpi ISO-8859-1 fonts for X.
xorg-x11-fonts-ISO8859-2-100dpi-7.2-9.1.el6.noarch.rpm - A set of 100dpi Central European language font
) package or use mandriva or mageia instead debian ubuntu mint and fedora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2014-07-31):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很困惑啊,希望你能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