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如何把txt文件的数据导入到ram里面

楼主(2012-12-26):
modelsim如何把txt文件的数据导入到ram里面?txt是图像的数据,要把它导入到ram里面,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是直接调用ram IP吗?有人说是写出ram的代码,然后进行初始化?这个初始化有点不理解?

网友:
对memory建模,然后用$readmemh,或者 $readmemb

网友:
下载一个bin2hex.exe,把txt文件转换为hex文件,实例化ram IP(例如,用Quartus的MegaWizard)时指定ram初始化文件为这个hex。
不知道$readmemh能否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模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下面的程序读取,结果出来的都是X值!!module txt;

reg memory[0:76800];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readmemd("11.txt",memory);
    for(i=0;i<=76800;i=i+1)
    $display("memory[%d]=%d",i,memory);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转换的时候txt里面数据的格式有要求什么进制的吗?如果是rom也可以读进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必管是什么数制。我理解你是想把ram当做磁盘一样的存储器来存储TXT文件。TXT文件本质上是存储着ASCII的BIN文件。直接写入就OK了。转换一下是因为开发工具认识HEX,而不认识BIN。
ROM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要来存储txt的数据,嘿嘿,谢啦!!!

网友(2013-12-08):
好像modelsim有文件读写功能的吧,在帮助文档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