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数模混合设计做lvs的问题spice网表问题

楼主(2012-12-26):
如上的设计,单独的Digit和Analog都已经通过了LVS检查。
现在需要检查整体的设计的LVS

问题:
    数字的spice网表中,对电源VCC和地GND的申明是通过.GLOBAL VCC GND来申明的,在spice的.SUBCKT的定义中没有端口的信息,std的spice网表也是这样的格式,每个std的SUBCKT都是将VCC和GND定义为.GLOBAL;但是Analog的SUBCKT中定义了VCC和GND的两个端口;
    在版图上数字的供电是通过模拟部分将VCC和GND在版图上连接起来(如图)。
请问,
    应该如何处理数字的spice网表,使得上述的设计能够做整体的lvs?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
GLOBAL与其不会冲突,直接做

网友:
如果你的Analog部分有模块使用特定VCC(与数字的VCC不连在一起)的话,需要修改特定的VCC。

网友(2014-01-28):
GLOBAL的pin会一直上浮,建议在网表中将GLOBA的pin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