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刚开始使用Virtuoso X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刚接触virtuoso XL,直接从电路图生成版图,按shift+f看具体情况时,为什么会出现下图情况
按理说不是应该是下面这样的吗
本人菜鸟,望诸位大侠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
我没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出来的管子是PDK中最小尺寸的管子,
不是我们所要的管子,不知咋回事,你也许你只打开了M1,diffusion这两层吧!

网友:
同意樓上的看法

网友:
从图形上看,肯定是设置成了只显示AA和M1层,看器件,你用的工艺应该是smic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这样的,我太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太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