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对于复位信号,后端要做哪些处理啊?

楼主(2012-12-27):
rt~
对于复位信号是set_dont_touch~
生成复位树?
还是根本就不管啊?

网友:
一种是在placeopt时当HFN处理,create buffer tree
一种是在CTS时当clock tree处理,自己设定stop pi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对复位信号做这些特殊处理啊?

网友:
不用管,工具会给你做buffer tree,实在不行可以做一下以reset为rootpin的CTS

网友:
我做的时候都没有对reset信号做特殊处理
不过我知道要让工具修掉reset的remove和recovery的相关vi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reset做buffer tree,其目的应该就是减小reset到各个ff的RB端的skew吧。那么在ctstch文件中要对一些参数,如transition等设置的值需要很严格么?比如对180nm的工艺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满足正常的复位功能就可以了,让大多数reg去等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reg复位,性能肯定不好撒。
   小弟愚见,指教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不用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reset tree 是综合的时候综合出来的,还是apr的时候后端自动做的呢???
而且如果是异步复位的话,removal和recovery又怎么做呢?
dc的时候好像没看到过有相关的约束命令,在apr的时候好像也不会自动修这(我用的是encounter),只能手动插buffer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dc的时候不用给reset路径插buffer,将reset设置为ideal network。
在encounter的时候去掉reset ideal network的属性,然后做pr,工具会去修正remove viola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