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module不在test下面,如何解决?

楼主(2012-12-27):
各位达人,我用modelsim仿真时,module文件为divclk3.v,测试文件为tb_divclk3.v。
在project里面,正常显示如下图:

当我仿真的时候,却出现奇怪的事情,那就是tb_divclk3并不包含divclk模块,真是郁闷啊。如下图所示。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么,若知道就高速我,让我好好努力学习啊。真是谢谢。
后面附上这两个文件的源程序。
divclk3.v文件如下: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DLY 0
`define DLY1 0
`define DLY2 0
module divclk3(
clk_in,
rst_in,
clk_out
);
input clk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_out;
reg clk_out;

reg clk_n;
reg clk_not;
reg d1;
reg d2;
reg clk_s;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in)begin
if(~rst_in)
d1 <= #`DLY 1'b0;
else
d1 <= #`DLY clk_not;
end

always @(posedge clk_n or negedge rst_in)begin
if(~rst_in)
d2 <= #`DLY 1'b0;
else
d2 <= #`DLY 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 or negedge rst_in)begin
if(~rst_in)
clk_out <= #`DLY 1'b0;
else
clk_out <= #`DLY d2;
end

always @(clk_out)
clk_not <= #`DLY1 ~clk_out;

always @(clk_in)
clk_n <= #`DLY1 ~clk_in;

always @(clk_out or clk_in or clk_n)begin
if(clk_out)
clk_s <= #`DLY2 clk_in;
else
clk_s <= #`DLY2 clk_n;
end

endmodule

tb_divclk3.v文件如下: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DLY 0
module tb_divclk3;

reg clk_in;
reg rst_in;
wire clk_out;

divclk3 u_divclk3(
.clk_in(clk_in),
.rst_in(rst_in),
.clk_out(clk_out)
);

always #100 clk_in <= ~clk_in;

initial begin
rst_in=1;
clk_in=1;
#200;
rst_in=0;
#200;
rst_in=1;
end

initial begin
$dumpfile("wave.dump");
$dumpvars(0,tb_divclk3);
#100000;
$stop;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实现的是三分频吧,三分频没有这么实现的啊。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3d37ff0100umaf.html
如果非要解决你modelsim没有模块的问题,可以在进行simulate的时候,去掉优化,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你解决了困扰我多天的问题,让我学习再上台阶。
    你是资深的电子专家,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嗯,原来去掉优化这么有用!以前只是知道一定要去掉,还不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