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 xl工具使用

楼主(2012-12-27):
在用layout xl工具调出电路图中所有元器件的时候,为什么逻辑符号中的MOS管调用不出来?如何解决?跪求高人!

网友:
不知道呢!求解!

网友:
你要把情况说详细点才好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会不会是你attach的库中没有该mos器件的pcell呢?

网友:
电路上的mos名字和pcell名字不同是可能调不出来,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map文件.

楼主:
你要把情况说详细点才好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会不会是你attach的库中没有该mos器件的 ...
引用 网友A:

   在Lirbrary下有symlib ;电路图库;工艺提供的元器件版图库;各用户所拥有的画版图的库等等。我将电路图库中所要画的电路拷到自己的版图库中之后用Layout xl 建版图单元,在所建的版图单元中用Gen From Source调出所拷取的电路中的各种元器件。但是此电路图中的逻辑符号中的NMOS PMOS无法调出来,其他的都可以调出来。这是怎么个情况,求详细解决方法!

楼主:
原来是由于电路图中的逻辑符号所在的单元中没有layout,因为在不同的电路中相同的逻辑如inv nand nor逻辑中的PMOS NMOS所给w/l有所不同,所以symlib中没有将各种逻辑门的layout画上去··间接的导致使用Layout xl调不出逻辑符号中的管子:~cry  这该怎么办啊:~cry 难道要自己改电路?····将逻辑门中的mos管画到逻辑门所在的库中啊·  我试了可以这么做,但是调出来的管子只是库中所画的版图的大小 并且是一个小的cell还得打散继续修改W/L····无语啊

网友:
你可以这样做,比如inv,对于尺寸为1X的时候,版图名字为layout;对于尺寸为2X的时候,版图名字为layout2;等等依次内推。你使用layout XL调用的肯定是layout,这个时候你将layout修改成你所需要的(比如layout2)即可。

网友:
底层的逻辑单元没有layout,你当然调不出来的。
先建好底层单元,再建上层模块。
你直接建上层模块不行的。

网友B:
另外,关于W/l不同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库,自己会有W/L不同的尺寸的。
如果是自己建立的逻辑单元(利用参数传递写入w/l的),不建立Pcell的话,就要自己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然后改。比如8#所说的方案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pcell吧!

楼主(2013-07-22):
回复 网友D:

    map文件怎么弄??

网友(2017-04-10):
有使用教程吗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B:
另外,关于W/l不同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库,自己会有W/L不同的尺寸的。
如果是自己建立的逻辑单元 ...

请问如何建立自己的INV PCEL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