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centos6.2安装encounter缺少libXm.so.3,谁有资源求提供。谢谢

楼主(2012-12-27):
64位centos6.2安装encounter缺少libXm.so.3,yum search找不到合适的安装包,谁有资源求提供。谢谢。需要64位的。

网友:
yum seach libXm
yum install 。。。

~~~~~~~~~~~~~~~~~~~~~~~~~~~~~~
补充,有些确实是不能直接search到的,
这个search这个 openmotif看看

网友:
可以到下面找
http://rpmfind.net/linux/rpm2html/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yum search  openmotif 产生如下一串安装包:
openmotif.i686 : Open Motif runtime libraries and executables
openmotif.x86_64 : Open Motif runtime libraries and executables
openmotif-devel.i686 : Open Motif development libraries and header files
openmotif-devel.x86_64 : Open Motif development libraries and header files
openmotif22.i686 : Open Motif runtime libraries and executables
openmotif22.x86_64 : Open Motif runtime libraries and executables
然后我采用了第二个(因为我的系统是64位)
然后,终端encounter,无法启动,还是缺少libXm.so.3
于是我直接yum install libXm.so.3,还真给安装到了,终端encounter也可以启动了。但是问题是我在恩counter界面下执行任意一个操作(以画标尺为例),恩counter自行关闭退出

楼主:
下面是encounter启动后的说明,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32bit的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SOC_Encounter_GXL 8.1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This Encounter release has been compiled with OA version 22.04-p032.
sourcing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etc/fe/rdaDSL.tcl
*******************************************************************
*   Copyright (c)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6 - 2008.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This program contains confidential and trade secret information *
*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
*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y reproduction, use,         *
* distribution or disclosure of this program or any portion of it,*
* or any attempt to obtain a human-readable version of this       *
* program, without the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s strictly prohibited.           *
*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2655 Seely Avenue                            *
*                   San Jose, CA 95134,  USA                      *
*                                                                 *
*                                                                 *
*******************************************************************

@(#)CDS: First Encounter v08.10-p004_1 (32bit) 11/04/2008 14:34 (Linux 2.6)
@(#)CDS: NanoRoute v08.10-p008 NR081027-0018/USR58-UB (database version 2.30, 67.1.1) {superthreading v1.11}
@(#)CDS: CeltIC v08.10-p002_1 (32bit) 10/23/2008 22:04:14 (Linux 2.6.9-67.0.10.ELsmp)
@(#)CDS: CTE v08.10-p016_1 (32bit) Oct 26 2008 15:11:51 (Linux 2.6.9-67.0.10.ELsmp)
@(#)CDS: CPE v08.10-p009
--- Starting "First Encounter v08.10-p004_1" on Thu Dec 27 13:04:29 2012 (mem=62.2M) ---
--- Running on localhost (x86_64 w/Linux 2.6.32-220.el6.x86_64) ---
This version was compiled on Tue Nov 4 14:34:21 PST 2008.
Set DBUPerIGU to 1000.
Set Default Mode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Detail Mode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Coupling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Total Res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net toggle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Shrink Factor to 1.00000
encounter 1>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in log file.

楼主:
然后,我在终端encounter -32,可以启动encounter
encounter -64 却无法启动encounter,报错如下: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想会不会是我的libXm.so.3默认安装的为32bit的,在64bit下不能工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哪一个安装包下的libXm.so.3才可以应用呢?谢谢

网友:
x86——64 ,i686,都装,就好了

网友:
選openmotif22的32bit及64bit全裝!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按照你的要求,我两个都安装了,然后,encounter -32&encounter -64均能打开了,不过在图形界面执行标尺操作时,encounter还是会突然关闭退出,报错如下: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看到网上有同类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解答,有人说是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下面附上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安装目录即为/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
#Encounter810
setenv CDSDIR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
setenv CDS_ROOT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
setenv CDS_INST_DIR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
setenv CDS_INSTALL_DIR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nx86/dfII
setenv OA_HOME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oa_v22.04.032
setenv CDS_LIC_FILE .dat
set path = ($path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bin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dfII/bin)

楼主:
生成encounter.log文件,我也找不到错误产生在哪儿了,一并粘贴附上,希望哪位高人有耐心帮忙check一下,谢谢了先

楼主: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SOC_Encounter_GXL 8.1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This Encounter release has been compiled with OA version 22.04-p032.
sourcing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etc/fe/rdaDSL.tcl

@(#)CDS: First Encounter v08.10-p004_1 (32bit) 11/04/2008 14:34 (Linux 2.6)
@(#)CDS: NanoRoute v08.10-p008 NR081027-0018/USR58-UB (database version 2.30, 67.1.1) {superthreading v1.11}
@(#)CDS: CeltIC v08.10-p002_1 (32bit) 10/23/2008 22:04:14 (Linux 2.6.9-67.0.10.ELsmp)
@(#)CDS: CTE v08.10-p016_1 (32bit) Oct 26 2008 15:11:51 (Linux 2.6.9-67.0.10.ELsmp)
@(#)CDS: CPE v08.10-p009
--- Starting "First Encounter v08.10-p004_1" on Fri Dec 28 05:25:35 2012 (mem=62.2M) ---
--- Running on localhost (x86_64 w/Linux 2.6.32-220.el6.x86_64) ---
This version was compiled on Tue Nov 4 14:34:21 PST 2008.
Set DBUPerIGU to 1000.
Set Default Mode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Detail Mode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Coupling Total Cap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Total Res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net toggle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Shrink Factor to 1.00000
<CMD_INTERNAL> uiSetTool ruler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syStackTrace+0x146)[0xd1c3d2f]
[0x8bc653e]
[0xf77cc410]
(_Z14winTextExtentsP7winsWinP9winsLayerPcPiS4_S4_+0x75)[0xc571c0d]
(_Z12winDrawRulerP7winsWinP9winsRulerP9winsLayeri+0x408)[0xc5b23c0]
(_Z21winEventDrawEditRulerP7winsWinP14winsEventQueue+0x47)[0xc5b2af5]
(_Z15winEventDrawRubP7winsWin+0x50)[0xc5abba4]
(_Z10winDisplayP7winsWin+0x1c2)[0xc57091c]
[0xc57323a]
(TclServiceIdle+0x59)[0xe0e74f9]
(Tcl_DoOneEvent+0x16e)[0xe0d7e8e]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_)[0xf635207a]
.so.4(_ZN10QEventLoop13processEventsE6QFlagsINS_17ProcessEventsFlagEE+0x31)[0xf672d981]
.so.4(_ZN10QEventLoop4execE6QFlagsINS_17ProcessEventsFlagEE+0x7a)[0xf672da8a]
.so.4(_ZN16QCoreApplication4execEv+0xa6)[0xf6730016]
.so.4(_ZN12QApplication4execEv+0x27)[0xf694b587]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_ZN13TqApplication4execEv+0x320)[0xf6354568]
(_Z7fe_mainiPPc+0x33c)[0x8ba95f0]
(main+0x79)[0x8ba96b7]
/lib/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6)[0x8b1ce6]
(_ZN7QDialog13keyPressEventEP9QKeyEvent+0x2b5)[0x8ba8cc1]
========================================
               pstack
========================================
Thread 4 (Thread 0xf4a06b70 (LWP 5699)):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799c26 in nanosleep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93790de in rdaiLicRecheck(void*)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f4005b70 (LWP 5700)):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704f1 in select () from /lib/libc.so.6
#2  0x0e0fa66c in NotifierThreadProc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f3604b70 (LWP 5701)):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79a590 in sigwait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8bc69b7 in ctrlCHandle(void*)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f61fc700 (LWP 5652)):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37d3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008d4293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008d462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f779a7a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0d1c3d96 in syStackTrace ()
#6  0x08bc653e in rdaiErrorHandler(int, siginfo*, void*) ()
#7  <signal handler called>
#8  0x0058f751 in XTextExtents () from /usr/lib/libX11.so.6
#9  0x0c571c0d in winTextExtents(winsWin*, winsLayer*, char*, int*, int*, int*) ()
#10 0x0c5b23c0 in winDrawRuler(winsWin*, winsRuler*, winsLayer*, int) ()
#11 0x0c5b2af5 in winEventDrawEditRuler(winsWin*, winsEventQueue*) ()
#12 0x0c5abba4 in winEventDrawRub(winsWin*) ()
#13 0x0c57091c in winDisplay(winsWin*) ()
#14 0x0c57323a in winiTkDisplay(void*) ()
#15 0x0e0e74f9 in TclServiceIdle ()
#16 0x0e0d7e8e in Tcl_DoOneEvent ()
#17 0xf635207a in TqEventDispatcher::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
#18 0xf672d981 in QEventLoop::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 from .so.4
#19 0xf672da8a in QEventLoop::exec(QFlags<QEventLoop:rocessEventsFlag>) () from .so.4
#20 0xf6730016 in QCoreApplication::exec() () from .so.4
#21 0xf694b587 in QApplication::exec() () from .so.4
#22 0xf6354568 in TqApplication::exec() () from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
#23 0x08ba95f0 in fe_main(int, char**) ()
#24 0x08ba96b7 in main ()
========================================
                gdb
========================================
Using: gdb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New Thread 0xf3604b70 (LWP 5701)]
[New Thread 0xf4005b70 (LWP 5700)]
[New Thread 0xf4a06b70 (LWP 5699)]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Thread 4 (Thread 0xf4a06b70 (LWP 5699)):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799c26 in nanosleep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93790de in rdaiLicRecheck(void*)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f4005b70 (LWP 5700)):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704f1 in select () from /lib/libc.so.6
#2  0x0e0fa66c in NotifierThreadProc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f3604b70 (LWP 5701)):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79a590 in sigwait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8bc69b7 in ctrlCHandle(void*) ()
#3  0xf7792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f61fc700 (LWP 5652)):
#0  0xf77cc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37d3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008d4293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008d462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f779a7a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0d1c3d96 in syStackTrace ()
#6  0x08bc653e in rdaiErrorHandler(int, siginfo*, void*) ()
#7  <signal handler called>
#8  0x0058f751 in XTextExtents () from /usr/lib/libX11.so.6
#9  0x0c571c0d in winTextExtents(winsWin*, winsLayer*, char*, int*, int*, int*) ()
#10 0x0c5b23c0 in winDrawRuler(winsWin*, winsRuler*, winsLayer*, int) ()
#11 0x0c5b2af5 in winEventDrawEditRuler(winsWin*, winsEventQueue*) ()
#12 0x0c5abba4 in winEventDrawRub(winsWin*) ()
#13 0x0c57091c in winDisplay(winsWin*) ()
#14 0x0c57323a in winiTkDisplay(void*) ()
#15 0x0e0e74f9 in TclServiceIdle ()
#16 0x0e0d7e8e in Tcl_DoOneEvent ()
#17 0xf635207a in TqEventDispatcher::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
#18 0xf672d981 in QEventLoop::processEvents(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so.4
#19 0xf672da8a in QEventLoop::exec(QFlags<QEventLoop::ProcessEventsFlag>) () from .so.4
#20 0xf6730016 in QCoreApplication::exec() () from .so.4
#21 0xf694b587 in QApplication::exec() () from .so.4
#22 0xf6354568 in TqApplication::exec() () from /home/cad/layout/encounter/encounter/tools/lib/libtq.so
#23 0x08ba95f0 in fe_main(int, char**) ()
#24 0x08ba96b7 in main ()
A debugging session is active.

        Inferior 1 [process 5652] will be detached.

Quit anyway? (y or n) [answered Y; input not from terminal]

*** INTERRUPTED *** [signal 1]
5652: No such process

网友(2013-04-14):
我的9.1只能用32位,不知道为啥

网友:
搞不懂,我所有的Encounter都试了,所有 -64 运行都报License错?

网友(2014-07-16):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8-25):
通常大家都装的32位吗

网友(2015-03-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encounter: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如果不能联网yum,下载不到相应的rpm包,都是版本太新,不能支持。。。

网友:
解决办法:
安装
libXp-1.0.0-8.1.el5.x86_64.rpm
openmotif-2.3.1-5.el5_6.2.x86_64.rpm            两个rpm包

网友A(2015-06-01):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安装了上面的两个包
rpm -ivh  libXp-1.0.0-8.1.el5.i386.rpm
rpm -ivh  openmotif-2.3.1-7.4.el5.x86_64.rpm

但是还是包 libXm.so.3

请问你知道 libXm.so.3 安装到那个目录下了吗?
/usr/lib   /usr/lib64下看了,都没有。谢谢

网友(2015-11-17):
回复 楼主:

如果有lib里面有libXm.so.4,可以在lib和lib64下,ln -sf libXm.so.4 libXm.so.3,这样也可以work
另外如果下载不到libXm.so.3可以尝试下载libXm.so.4,然后按照上面的ln一下。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因为怎么都搜索不到libXm.so.3

网友(2016-07-22):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8-03-18):
回复 楼主:

    关于encounter 闪退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