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环路滤波器的设计以及带宽的确定

楼主(2012-12-27):
最近做一个发射机,里面用到锁相环的相关知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再设计环路滤波器的时候,不知道滤波器的带宽要如何确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有那位朋友给予一定的指点,谢谢!

网友:
环路带宽要小于参考频率的1/10,带宽还要考虑锁定速度和噪声的折衷

网友(2014-08-18):
楼上的,应该是鉴相器频率的10分之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只是一个说法的问题,一般在没有预分频器的情况下,参考频率就是鉴相器频率

网友:
这个不需要指点,这是一个锁相环系统的知识,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你也听不懂,等你真正理解了锁相环,你会发现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问题,拉扎维书上有一章专门讲锁相环,然后多看几篇论文

网友:
讨论的好

网友:
滤波器是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滤波器的参数是为了整个系统的稳定
至于滤波器单独的带宽问题没有研究过

网友(2023-06-21):
vco相位噪声在环路里表现为高通特性;分频器、pfdcp 、参考钟相位噪声在环路里表现为低通特性;这两部分噪声共同组成了pll相位噪声曲线,环路带宽选两部分噪声曲线交点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