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旧SIM卡耗电量10倍?实验证明新旧SIM卡没有区别

楼主(2012-12-27):
12月27日消息,近日有报道称,如果SIM卡使用多年,表面产生一定磨损,会导致信号不稳,手机在不断搜索信号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电量,导致待机时间缩短。一位高校教师做实验表明,在供电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种卡的待机电流均为几毫安到十几毫安,打电话时约几十到一百多毫安,没有明显区别。

此前有报道称,一位陈先生用一款名为 Nokia Energy Profiler 的电量监测软件对两款手机进行了多次监测。其中一张SIM卡2004年起他一直使用至今,另一张为近期刚刚办理的手机SIM卡。他将旧SIM卡分别装在两部新手机上,显示待机平均耗电量为0.2-0.3瓦;再将新SIM卡装在两部手机上,显示待机平均耗电量为0.03瓦左右。
名为“奥卡姆剃刀”的网友是一位通信专业的高校老师,对此报道称所称的待机功率差异,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GSM手机峰值功率最高可达2瓦,约以1/8的时间间隔发射,最大平均功率不过0.25瓦,而且这种最大平均功率会在开机与基站沟通后迅速降低,待机功率更低得多,约为0.02瓦左右。
“手机电量监控软件监控的是电压值,它对功率的解算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且随着电池的老化会越来越不准确。”这位老师说。

新旧SIM卡耗电测试原理图

该位老师还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比对,使用新旧两个SIM卡,旧卡是使用了10年的全球通,新卡是学生的神州行,测试用手机使用的HTC G7。测试原理是,电池与手机分离开以便于串联电流表测量供电电流,并联示波器测量供电电压,测电压用万用表,使用示波器是为了可同时观察下供电电流的波形。根据电压和电流值,就可算出实际耗损的功率。

电池电压正常

使用新旧SIM卡做比对测试

新旧SIM卡没有明显区别

按测试原理图连接起来,把电池从手机中取出来,在正负极的触点上焊上接线柱,以便于连接,电池电压4.18V,可供手机正常工作。分别置入新旧SIM进行对比测试,发现开机时电流会有1-2秒的峰值,然后迅速下降,供电电压保持不变,两种卡的待机电流均为几毫安到十几毫安,打电话时约几十到一百多毫安,没有明显区别。
对于报道中所称的新老SIM卡的电压不同会导致耗电差异。该位老师表示,这种用于识别的芯片是微功率的,对于整个手机的耗电量来说,其权重好比是烧饼上的芝麻那样微不足道,智能手机最耗电的部分是屏幕。
“原文中的SIM卡上塑料影响磁化等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SIM卡老化导致接触电阻加大而大量耗电,甚至导致频繁向基站注册的说法更无道理,如果你执意担心这个问题,那也不必去花钱换卡,找块橡皮把SIM卡擦一擦就好了。”这位老师这样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