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上电顺序问题

楼主(2012-12-27):
数字电路一般PAD分为IO电源和CORE电源,比如TSMC PAD。
是不是可以保持CORE电源常开而IO电源关闭,或者反过来。这样用对PAD本身有什么损害,会导致芯片漏电增加吗?
请有了解PAD结构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TSMC的pad库里有一个power on pad,可以防止因为上电顺序错误造成都损害,所以可以不用太在乎顺序。
如果没有这种保护电路的话,好像要先core,后pad;断电时,正好相反。
很多年以前遇到的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陈版主一句,我在SMIC18的IO Databook中看到digital power or ground cell中这样一类cell,叫PLVSSH_POS,对于H_POS的power_class描述是power on sequnence cell。还有一种POS cell,描述为power-on sequnence cell。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是内嵌顺序上电功能的单元,后者是单独的防止上电错误的单元?那么这些单元一般怎么用呢?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