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异步信号处理,经过两级DFF同步器就能起到消除亚稳态的作用?

楼主(2012-12-27):
亚稳态都知道,异步时钟信号用两级DFF做同步器也都知道,可以为什么经过两级DFF就可以避免?Rabaey那本书里面有讲过两个反相器串联的VTC,如图所示。

个人感觉,当电平到达C点,即使N个DFF也不会达到1或0;
两级DFF的作用,也仅限于当经过第一级DFF产生亚稳态,即电平在亚稳态点附近位置,可以再通过一级DFF拉到正常电平?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同时,如果同步器的第一级DFF达到了C点的电平,难道电路就挂了??

网友:
两级DFF不能避免亚稳态,只能降低概率
因为从亚稳态到稳态有个恢复时间
两级DFF相当于延时,延时后信号就恢复稳态

网友:
从C到达稳定点所需的时间,比正常的组合电路延时要长得多,
干净得打2拍,就是为了让亚稳态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更大的概率变成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亚稳态是概率事件,无可避免,说两级DFF同步能规避亚稳态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他的作用只是把发生的概率降低~

网友:
是,好像还有个算法,专门计算发生亚稳态的周期,不记得在哪了.打了2拍后,亚稳态发生周期一般都好几十年才会有

网友:
Quartus自带同步链MTBF分析。。。

网友(2014-03-21):
就算第二个触发器输出变成稳态了,如果跟输入不一样怎么办,岂不是错误的信号???

网友:
那也是小概率。

网友(2015-03-27):
没事,两个寄存器的目的只是获得稳定的信号,至于合不合刚输入的一样没有关系,那是后面你设计的逻辑的问题,应该这样理解吧。

网友:
有没有电子科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两拍一般用于电平信号的处理,比如使能信号之类,比如某一拍从低变成高,发生亚稳态导致两级寄存后输出错误,但在下一拍依然会从低变成高,只不过晚了一拍而已对于频繁变化的信号,就要用别的方法来处理了,比如异步FIFO,双端口Block RAM之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是菜鸟,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两级DFF同步,是减小了亚稳态出现的概率,但不代表一定不出现

网友(2016-09-12):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就算错了,也不过是延时1个同步器的时钟周期。不过,前提是,电平变化后的保持时间不能太短,导师同步器第二次采不到正确的值。这时就需要换用脉冲同步器采样了。

网友:
更正:应该是“电平变化后的持续时间”

网友D(2019-01-16):
刚看书发现MTBF,加两级触发器只是减小了发生的概率,加更多级其实概率更小,但是非常影响电路效率,没有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不对的,亚稳态恢复成稳态0和稳态1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按你的说法来看经过两级恢复之后和原来的电平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是不可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会避免,就是降低,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避免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D:
刚看书发现MTBF,加两级触发器只是减小了发生的概率,加更多级其实概率更小,但是非常影响电路效率,没有必 ...

请问什么书

网友(2022-02-21):
唯一的概率就是比如第一个下到上到了c 第二个上到下到了c 然后神奇的是这两个到c发生同时,这得多多多多难

网友(2022-06-29):
应该主要是延时的作用

网友(2022-09-06):
亚稳态是概率事件,这不是你认为,一直都是这么说·····两级DFF同步降低亚稳态出现概率,也都是一直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