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VCO

楼主(2012-12-27):
我最近在做VCO,是一个5bit 的VCO,我用PSS仿真仿了一个Frequency vs Voltage 的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波动,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了!

网友:
单独仿真出问题的情况,看看是否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单独仿真看看吧

网友:
switch 有可能漏電了歐

网友:
请教下楼主,怎样把16条曲线一起仿出来,cadence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請問怎麼使用switch 才不漏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仿了几种情况,也有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会漏电呢,怎么才能不漏电,调尺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E-parametric analysis-setup-add new variable.

网友:
不要参数扫描,单独仿那个曲线看会不会还是那样

楼主:
单独仿真了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
一个一个点的仿真,看看结果,仿真的时候多了,可能出错

网友:
精度设高一点,稳定时间设长一点

网友(2015-03-09):
请教楼主,有没有弄清楚什么switch漏电的问题?我也遇到过pss仿真调谐曲线变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Pss设置中的那个beat frequency设置不对。前两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beat frequency设置不对,beat frequency设置不对,仿真器可能也能仿,但实际电路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稳定,而仿真器根据beat frequency算认为已经稳定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