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C LVS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2-12-27):
在导出gds 做LVS时,FILLERC在版图里识别为管子,但是网表里却没有定义,这种错误怎么改啊???

网友:
在lvs的spice 新增一個dcap , 然後填上個數
應該能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数该怎么填啊 求赐教!

网友:
用的什么PR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导出的网表都没有FILLERC 。。

网友:
1)查导出命令的选项,是否可以强制要求导出某些物理cell
2)导出def,找出里面所有的filler,写回到网表中

网友:
对,不管是EDI还是ICC,你都可以输出verilog的时候可以把某些physical单元导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两位版主。可以强制导出,但是导出后LVS那些fillerc反而报错说no matching .SUBCKT...

网友:
如果在.v 里面包含一些std filler or io filler ,对应的lvs netlist 就要有.subckt
如果std filler or io filler 里面都是没有电路连接,可以写一个空的.subckt ,然后用lvs box 。
例如: .SUBCKT FILL1 VDD VSS
         .ends
calibre lvs command 中对应 LVS BOX FILL1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管子加个RODMY层,就不当成是devic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 这些标准库本来就有了 被我注释掉忘了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