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DIC算法的迭代次数与数据位数的确定

楼主(2012-12-27):
正在学习CORDIC算法,但是对于迭代次数与数据位数的确定总有点模糊。要求的精度与迭代次数的关系,如何确定?还有,角度的表示,一种是用小数整数分别用二进制表示的,例如,要求小数7位精度,则0100_1100后七位就是小数位的表示
另一种就是乘上2^16等等。。。。这两种表示方法,哪种结果更精确呢?
希望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迷茫中

网友:
同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楼主:
对于我自己之前的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是以整数小数分开表述的方法来表示小数。角度以弧度来表示更省资源。

网友(2013-10-15):
呀,呀,呀。我也正在为这个头疼ing
看不明白啊

网友(2014-01-13):
这是进行位扩展了吧,精度应该一样吧,改成整数更好计算。

网友(2014-03-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求帮助

网友:
我一般是用360°/(2^N)表示精度,其中N是迭代基数,不过最开始的3级一般是结合1/4圆对称配合用查表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弧度表示,表示的范围为0~pi。以度数整数的表示方式也可以,但是相对处理的数据更大。这个度数要怎么表示,两种方法都可以。看自己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相位是以定点数表示的方式来实现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次高为为整数位,其他为小数位。(方法不唯一)
小数位越长,相位的步长越小,相位的精度越高,迭代的次数越多。而得到的结果精度也越高,具体结果精度有多高,可以找论文看看,有个具体的计算公式,来评估cordic误差的。

相位的表示方式不唯一。
cordic的内容,中文的不是很多,一般都讲得很粗糙。去下载英文论文看,才能真正理解。opencorse上面也有相应的程序,可以下载看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4-11-19):
同样想学习这个算法啊

网友(2015-05-23):
角度以弧度来表示更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