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2-12-27):
请问,由encounter中导出的gds文件,在calibre中加载,金属层显示的不对,是因为display.drf的错误,还是?
求指点!!!

网友:
streamout.map 文件没有对应好吧

楼主:
这个不是在encounter中保存GDS/OA时,直接就生成的嘛?
请问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论坛有说过 自己找下

网友:
看界面貌似是encounter生成,其实是可以load一个写好的,否则自动生成的层号都不对的
你打开那个mapfile就可以看到layer 是不是跟你的tf文件里面的layer一致,
改过来就好了
只要改 metal drawing,via drawing,metal pin即可
其他层次用不到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